楼主(2022-04-02):
单位的工业触摸屏,上面用到sd存储卡,外观和手机卡完全一样,大小2G   装在读卡器上能读写,但是用其它的卡复制,装到屏上,却不能识别,在电脑上看到其格式为fat16  ,为何改成这个格式也不能识别?

网友A:
这个要问触摸屏厂家

网友B:
可以试试那种全盘克隆的方式,但我没弄过,就是知道好像有这样的软件,相当于以前刻光盘破解正版游戏的方式。

楼主:
嗯好的试一下。谢谢。

网友C:
类似于gohst系统一样, U盘有部分空间被固化了系统加载的底层文件吧。

网友D:
西门子300plc的程序卡就是不能格式化的,想格式化要用他们家专用软件。还可能卡存在隐藏分区,这里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E:
工业的东西,要是都是直接对消费级的拿来主义,不做任何改动任何加密,连门槛都不设的那种,厂家的原装货绝对会在仓库发霉变烂卖不掉。所以只能求助原厂客服,不过为了饭碗,客服一般都是建议你买买买。

楼主:
做了镜像,但是这个镜像还原时报错。好像是磁盘大小的问题,很可能有隐藏分区。

网友F:
西门子的卡就比较坑,触摸屏用的2G SD卡格式化了之后电脑上可以识别,屏不识别了,问西门子说就不能格,然后就废了,亲测

网友G(2022-05-26):
回复 楼主:
用这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