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为什么看到的信号,微分就是监控不到!(20220402)

楼主(2022-04-02):
设备状态:
自动:
一个气缸的外部感应器信号,肉眼能观察到有0.几秒的ON时间,但是软件微分监控器就是监控不到。
手动:
可以监控到该信号。
分析:
难道就是因为PLC的scan扫描太快(4.3ms)的原因,微分没有捕捉到么?可信号的外部指示肉眼为何又能正常观察到on/off呢?
你怎么看!!!

网友A:
可能是扫描周期的影响,试试用外部中断来处理这个信号。

网友B:
扫描时间越短越好呀
是不是IO输入滤波时间太长了?

网友C:
用这个信号置位一个继电器看看,如果该继电器没有导通,那说明PLC没有采集到,自然也就监控不到了

网友D:
直接看输入信号看看

网友E:
盯PLC的输入点硬点信号看下先

网友F:
微分监控器是编程软件自带的?哪个编程软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KV STUDIO Ver11.G
keyence

网友D:
是不是你程序里做了两次微分

网友G:
学到了,刚搜索了下,原来是欧姆龙专有的微分监控。

网友B:
回复 网友G:
这个不是欧姆龙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B:
还有哪些?

网友B:
回复 网友G:
这个像是基恩士的,

网友D:
7楼已经说了谁家的
能晒出R49902在PLC里是如何与气缸信号的关系吗?
没猜错的话,它被微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set一个继电器是ok的,不过软件却监控不到此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外部IO监控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软件却监控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程序里没有哦,就一次!

网友D:
我的意思是49902用微分命令处理了

网友D:
4.3ms交给外部通讯时间能有多少?数据大了还要分几次回应.
你试试,做个自激+计数,在电脑上看看能不能捕捉到,电脑计数与PLC里计数比较一下是否一致.
不要说外部捕捉这个微分信号,就是PLC内部,前边微分了,后边再用微分命令,都遇到过失灵情况,为啥不清楚,反正是多人找了很久,最后删掉命令微分就好了.

网友E:
用的上升沿“微分”信号,这个软件监控是肉眼看不到的。
如果想知道是否有动作,做一个自锁就知道了。

网友H:
气缸的外部感应器,,,,,这个玩意你得先选高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