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空开老跳闸

楼主(2022-04-02):
请问师傅们一个问题,这个图是总空开,后面的负载一通电就跳闸,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设备漏电,查一下看看

网友B:
这种是三线的漏电断路器吧,如后面的设备用了零线就会跳闸的。

网友C:
一个可能是设备漏电,另一个可能就是后面有220设备用了零线,设备不漏电、又需要用零线的的话就换个四线漏保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D:
这条线接下端试试

网友E:
查漏电,
如果你是电工,那就没必要多说什么了
如果你不是电工,那就没必要多说什么了

网友F:
你这个是3相漏电断路器,下面出去的就是三条红色的火线。
1.通电的负载是不是用了零线,这个是不行的。
2.确实有漏电的地方,用表量一量
3.断路器本身故障。

网友G:
能分清漏跳,载跳木

网友H:
我看另一颗粗的裹着胶布的像是工作零线。

网友I:
我看也像

网友J:
开关是漏电断路器,零线接线端子就是用兰胶布包着的,N线正确接线就好了!

网友K:
换四线制漏保

网友L:
三相三线的漏电保护,不能用于有零线负载

网友M:
保护零线与工作零线分开就不能合并了。需换3十N的

网友N(2022-05-18):
应该属于用电装置不规范

网友O:
建议楼主按5楼的方法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