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压

楼主(2022-04-02):
如图所示求bd点的电压是多少?计算公式是?

网友A:
上面那一行的电流:100/(150+100) I=U/R
下面那一行的电流:100/(50+50)   I=U/R
BD间的电压:100*0.4-50*1        ΣU=I*R+i*r
    或者:50*1-150*0.4

网友B:
d点50V,b点100*2/5  40V;
这题目放在我们这初升高的中考都是送分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一行的电流:100/(150+100) I=U/R
下面那一行的电流:100/(50+50)   I=U/R
BD间的电压:100*0.4-50*1        ΣU=I*R+i*r
    或者:50*1-150*0.4
到底B+还是D+?

网友D:
-10v 太简单了

网友E:
基尔霍夫,回路电压。

网友F:
并联分流,串联分压。
上下并联,两端都为100V。
上面一路电阻比是2:3,即上面的左边分压40V,右边分压60V;
下面一路电阻比是1:1,即下面的左边分压50V,右边分压50V。
两点之间的电压即电势差,按极性看电流方向,b点电势为100-60=40V,d点电势为100-50=50V,现在求bd的电压你知道是多少了吧?

网友G:
b点电压=100Ω/(100Ω+150Ω)*100V=100Ω/250Ω*100V=0.4*100V=40V
d点电压=50Ω/(50Ω+50Ω)*100V=50Ω/100Ω*100V=0.5*100V=50V
二者的差=?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就求B点和D点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F:

网友G(2022-06-14):
回复 楼主:
依据参考点的不同,二者之间的电压有两种结果:
b点为0V参考点时:d点电压-b点电压=50V-40V=10V
d点为0V参考点时:b点电压-d点电压=40V-50V=-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