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3):
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一下。我们这里有两个触摸屏分别是A,B,且安装在同一个profibus dp 通讯上,顺序为A屏--B屏,B为终端(为了方便控制设备,两个屏分别装在座椅的左手边和右手边,里面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前几天B触摸屏因为变更安全参数时被锁死了,所以需要重新下载原程序来覆盖被锁的程序。那么下载程序时是不是必须用B屏的程序卡,不能用A的?这两个屏程序是WINCC编辑的,在编程时是不是分别定义了两个触摸屏的地址?

网友A:
你确定A屏和B屏程序完全一样?你电脑上有源程序直接连接上B屏,找到B屏地址直接下载进去呗,怕下载错了的话,下载时候直接用线连接B屏。

楼主:
那在组态两个触摸屏时是不是两个地址,即一个屏一个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在组态两个触摸屏时是不是两个地址,即一个屏一个地址?

网友B:
你先把A屏断开连接,两个程序是一样的,就直接下载到B屏,重启在控制面板里面把地址改成跟A不一样的地址就OK了!
地址也不能和PLC冲突哟!

网友A:
回复 楼主:
肯定是每个屏都有单独的地址啊,地址一样不就冲突了吗?

楼主(2022-05-31):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