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器报警AL.009

楼主(2022-04-03):
伺服电机已经更换新的,新的上去就报警。
旧的是因为伺服电机轴断裂,才更换新的,新的用了一周就开始报警。
伺服电机拆卸下来,进行空载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A:
伺服电机拆卸下来,进行空载测试没有问题。
是不是负载太大了,或者有卡顿的地方,毕竟旧的把伺服电机轴都搞断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拆卸下来,进行空载测试没有问题。
是不是负载太大了,或者有卡顿的地方,毕竟旧的把伺服电机轴都搞断裂了
手动转动机械负载很轻松。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只是换了电机,这样的话会不会要整套换才行,另外如果是机械偶尔的卡顿,平时转动看不出来的

网友B:
是不是电机和丝杆不同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机和丝杆不同心
有道理

网友C:
我碰到过一例,就是驱动到电机三相线的中间一个插头松脱,电机没有转动而造成的。

网友D:
我碰到过是刹车线断了

网友E:
伺服电机的轴都断裂,我是没有遇到过,除了检查机械问题,电机的选型和数据设置是否合理?

网友F:
遇到过安川750W的伺服把轴干断的。
估计大概率是伺服和机械不同心。
建议中间加柔性连接器。
有聚氨酯块的,也有那种弹簧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一例,就是驱动到电机三相线的中间一个插头松脱,电机没有转动而造成的。
线路检查一下,线路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碰到过是刹车线断了
我 这个电机没有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伺服电机的轴都断裂,我是没有遇到过,除了检查机械问题,电机的选型和数据设置是否合理?
伺服电机链接减速机,减速机通过齿轮链接的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伺服电机的轴都断裂,我是没有遇到过,除了检查机械问题,电机的选型和数据设置是否合理?
伺服电机链接减速机,减速机通过齿轮链接的轴

这样的话,减速机都要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伺服电机的轴都断裂,我是没有遇到过,除了检查机械问题,电机的选型和数据设置是否合理?
伺服电机链接减速机,减速机通过齿轮链接的轴

这样的话,减速机都要怀疑
减速机已经更换新的,还是不行

网友E:
如果电机和减速机是一体轴连接的那种方式,由于机械安装的同心度有保证,电机轴是很少出现问题的,最多也是键槽位置打滑,如果通过联轴器连接,就算不同心,首先烂的是电机座,建议楼主检查一下加速时间,波箱减速比

网友G(2022-10-11):
编码器调一下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