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3):
有一个项目,要求用力矩控制,但是在力矩控制的情况下限制最高速度(调速),规定用模拟量来调速。目前有没有哪家伺服这样做。简单点讲又调力矩又调速度,不用参数设置用模拟量实时调整。

网友A:
正常大厂的全功能伺服都有这功能

网友B:
台达A2是可以的

楼主:
哎,只有换款,现在都要求低价高性能,难搞啊。

网友C:
说白了就是对电气传动不熟悉,对调速理论,基于闭环调速的驱动器没有知识储备。建议去了解什么是双闭环调速系统(伺服是基于此系统上的三环调速系统),就知道怎么控制和选型,符合你要求的驱动器就是国产的都一大把。

虽然你可能不太喜欢此回复,但是如果听了有去查阅去补习一下,定会有新的认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只有换款,现在都要求低价高性能,难搞啊。

前期要了解清楚要求,你这个项目有没有用PLC(支持MODBUS通讯),如果有的话去淘宝买一块模拟量通讯板(几十块钱),就是把模拟量转成MODBUS通讯,伺服驱动器带MODBUS基本是标配的,然后通过通讯的方式来改变最高限速。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条条道路通罗马

网友E:
我有一些生产线的收卷是这样的,工人要求起卷的速度不能太快,那么你这个收卷的最高限速可以由前一组的棍组输出来限制
说白了,就是给一个最高限速给那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F:
台达B2可以啊,速度模式下扭矩限制,也可以扭矩模式下限速。

低端伺服。

正规大厂都可以的

仔细看了下,要求模拟量,B2反正是可以的,

当然,个人感觉你用modbus 来设置速度和扭矩更好,你一个旋钮只能看个大概,如果是数值,更好的控制工艺。

我这个是扭矩模式(可以设置扭矩、速度)加上位置模式(脉冲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本身也是通讯设定的,但这个速度要经常调,所在想用模拟量来调方便点。现有的伺服,做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接通讯的,威纶通的屏跟伺服通讯。速度要经常调的,本身参参也是可以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通讯的,威纶通的屏跟伺服通讯。速度要经常调的,本身参参也是可以限的。

那就好办了,买一个模拟量通讯模块,跟触摸屏通讯,这个模块与驱动器的接在一起,驱动器1号站,这个2号站,然后触摸屏读取这个模拟量处理后(可以在触摸屏里面用宏指令处理也可以传送给PLC在PLC里面处理)再发给驱动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