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

楼主(2022-04-03):
各位师傅,我想问下软启动启动瞬间电流会比额定电流大2~3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直接启动瞬间会比额定电流大5-7倍甚至更多。

网友B:
相对直接启动的5-7倍已经好很多了

网友C:
正常啊,软起,你可以看成一个可调的降压启动

网友D:
一般启动电压 启动电流和启动时间都是可以调整的 时间越长 电压越低 电流越小

网友E:
多看看说明书 启动时间过于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