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3):
有台台达伺服,通电出现报警er17,查应该是参数异常。故想参数重置,但将p2-08参数改10时,出现LOCK.d提示有密码锁,之前是没有加密码的,电箱锁死也没有人动过。现在任一参数都不能修改了,也不知道伺服是不是也有万能密码,求助大佬们。

网友A:
存储器异常?
这个现象维修的一般建议换板

网友B:
B2伺服算是低端的,小功率直接换新

网友C:
可以联系我协助处理
专业  高效

网友D:
我上次遇到这样是直接换主板,不再使用台达B2系列伺服,垃圾中的垃圾。比起A2和AB相差太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参数乱了,又恢复不了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板和二手整机的价格相差不多,换整机划算。

网友E(2022-07-18):
感觉信捷的比台达的性价比会高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弄好了,再调入好参数就ok

网友F(2022-10-11):
恢复出厂ok了

网友G(2024-06-18):
引用 楼主:
弄好了,再调入好参数就ok
咋调入参数,写不进去参数

网友H(2024-10-07):
我这里也有此机子,调了两回正常后,还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