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轮询

楼主(2022-04-03):
各位技师好,海为plc用modbus跟变频器,远程模块,温控仪通讯做轮询吗

网友A:
不做轮训,怎么搞?

一问一答的通讯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技师好,海为plc用modbus跟变频器,远程模块,温控仪通讯做轮询吗
海为的PLC做Modbus通信时,可以同时接通好几条Modbus主站指令,至于轮询,后台会自动轮询。

网友C(2022-12-05):
不做轮训,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