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3):
FX-2N 2AD模拟量模块,采集一只传感器的电流信号。为何满值不是4000? 传感器为4-20mA  量程为0-100Mpa   读出来的内部数据,为何在20mA时,是2000   而不是手册上说的4000?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有没有拿表量过确定是20ma

楼主:
用信号发生器给的20mA,  通过调増益调到4000吗?

楼主:
偏置和増益都调吗?还是只调増益?

楼主:
手册上提示当电流为20mA时,增益应调到4000    模块新买的默认20mA对应2000    这样是否造成采到的压力与实际不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上提示当电流为20mA时,增益应调到4000    模块新买的默认20mA对应2000    这样是否造成采到的压力与实际不符?

这个不会的,2000与4000的区别就是分辨率不同。

如果2000对应100Mpa,PLC读取的数字变动1是100/2000=0.05Mpa,也就是说精度是0.05Mpa。

如果4000对应100Mpa,PLC读取的数字变动1是100/4000=0.025Mpa,也就是说精度是0.025Mpa。

反过来说,假设你要显示的精度是0.01Mpa,那么你的找分辨率是10000的模块才行。

楼主:
原来是这样,我查了一下相关资料,fx-2n  2ad模拟量模块,新机的零点和増益值默认调在电压模式,如果用到电流模式,需重新调零点和増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我查了一下相关资料,fx-2n  2ad模拟量模块,新机的零点和増益值默认调在电压模式,如果用到电流模式,需重新调零点和増益。

如果对分辨率没有要求,完全可以不用去调这些东西,在压力为0时(或者4MA)记下是多少数字,压力为100mpa(或者20ma)时再记下多少数字。

然后用100/(100MPA的值-0MPA的值)*(实际读取的值-0MPA的值),算出来的结果就是实时的压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