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4):
常用的欧姆龙小型PLC有哪些?学习欧姆龙PLC先从哪里入手?先买哪些参考书籍?

网友A:
先找个手册看 大致看一遍,然后再动手

楼主:
这个行吗?

网友B:
CP1E CP2E CP1L;

楼主:
回复 网友B:
CP1E CP2E CP1L CP1H之间都有什么区别?

网友C:
CP1H,或者CP2E,

CP1L也可以

他们支持功能块。

其它CP不支持

网友D:
从看手册起,也可以在软件的帮助文档看

网友E:
如果是初学,那本手册机型都可以。

各机型的区别可以找一下介绍,官网有可下载资料。

看贴图都分上下册了

网友F:
CP1H\CP1L\CP2E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