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4):
这两天接手一台施耐德ATV61变频器37千瓦,原始故障是上电无显示,经查是开关电源电源管理芯片2844损坏、开关管短路更换之后可以开机,可控硅触发的瞬间也能听到声音,主回路电压正常,控制卡的24V电压也正常
但是报故障INF7,硬件初始化
看论坛有一剑西来     沈振老师的维修经验,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7033
更换了Q701PNP三极管和QSC700晶振(别的机器拆下来的不确定好坏),还是没有解决,可以确定主控板是好的,在别的机器试过,排除外围电路,锁定电源驱动板
已排除本人水平有限恳请大师们指点迷津

网友A:
如果,确认 CPU板正常,CPU板的供电电源需要检测一下。另外,如果电源驱动板也有存储器的话,更换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