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4):
假如设定电机X0启动后
运行时间1天2小时25分电机停
电机停1月5天30分后在Y1电机启动 !再运行1天2小时25分电机Y1停
循环
时间设定用按钮 X2+    X3-  X4选择  X5移位
按钮X1停
如何写啊
20分悬赏,已用10分

网友A:
首先要问的是你要盲敲吗?

网友B:
既然时间你都定下来了,X2345就不需要了吧

网友C:
没有触摸屏或者文本吗?有的话直接设置就好了
没有的话根本不好用,操作一顿自己都不确定是多久
原先做过一个控制两个水泵的,跟你这个差不多,设定第一台运行时间,然后切换第二台
不过那个项目有触摸屏    直接输入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触摸屏但是,要求不能再屏上修改!屏只做显示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触摸屏但是,要求不能再屏上修改!屏只做显示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触摸屏但是,要求不能再屏上修改!屏只做显示使用

网友A:
谁提出来的?纯属脱裤子放屁
给多少钱?
如果显示是PLC控制不是很难,现在你要求在屏上显示,难度不是一班能做到的,要请二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不是理解错了!这给程序要再井下设备上~所以不能用触摸屏操作~只能用按钮来操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理解错了!这给程序要再井下设备上~所以不能用触摸屏操作~只能用按钮来操作

这样的控制方式你不说,一般人想不出来。

现在明白了你的意思,触摸屏装在井上(应该是安全问题井下不好安装),按钮在井下,想通过井下的按键来更改时间。

那么问题来了,你在井下按,上面的显示你怎么看,你的知道设置的对不对呀,难道跑到上面来看,发现不对,又到井下去改。

既然在井上有触摸屏为什么不直接在井上的触摸屏更改,而要搞的这么麻烦呢。

说了这么多还是回到正题吧,非要这么整也不是不行,截图里X1是选择,X2是加,X3是减,D10是天,D11是时,D12是分,这是运行的,停止的类似,D0就一直到K5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问题有关煤安防爆了~井下有触摸屏但是被密封里面只能看不能再屏上操作~井上操控是用485通讯ModbusRTU协议通讯
感谢这位大师

网友A:
煤矿可以理解了
用歐姆龍PLC+昆侖屏
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