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5):
一台西门子S7-200SMART PLC 通电后RUN灯和STOP灯交替闪烁,ERROR灯常亮,不知是什么方面的原因,求大神解惑

网友A:
联机显示的故障信息是什么?

网友B:
联机看smw100的错误信息

网友C:
不联机盲猜?

网友D:
查手册啊 ,这种指示灯闪烁和常亮都有对应的故障信息的

网友E:
和编程软件连接,里面有故障点大概在哪。

楼主:
网口通信不上,串口没有编程电缆没有试

网友F(2023-12-20):
看看报警有什么提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