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5):
PLC是基恩士,伺服是合川的,用的是ethcant总线,回完原点后老是掉信号,机械感应部位和接近开关只接触了一点点不到一半,有时候接触不良,原点灯要么闪,要么不亮,一开始回原点模式用的是原点传感器上升沿,后来改成原点传感器中间也不行,也只和传感器接触了一半

楼主:
论坛的大佬们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楼主:
为什么回原点模式改成原点传感器中间也不行,还是只接触了一点点,根本没有在中间

网友A:
用的KV-XH16EC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KV-XH16EC ?
是的

楼主:
我发现虽然程序下载进去了,但是把程序重新上载后又变成了原点传感器上升沿,发现单元信息设定根本就没有写进去

楼主:
下载程序的时候是把CPU停掉所有选项都勾选了的

网友B:
是不是轴控制设定里的参数根本就没有下载到PLC?
下载的时候要勾选定位参数。(记得要先读取定位参数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