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布线可以否?

楼主(2022-04-05):
现场控制信号电缆太多,大概40多颗电缆,在配电柜底座进线板处拉一横筋,所有电缆都绑在上面,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A:
应该很多都是这样干的吧,我也是看人家这么做我也这样做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螺纹钢,而且还没有刷防锈漆

网友C:
没见这摸搞过,见得最多的是打个圈丢电柜底下

网友D:
底下装一个线槽,线槽下面出线不是好看些么!

网友E:
个人觉的扎也行,不扎盘在下面也行,最后只要领导、客户觉得行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螺纹钢,而且还没有刷防锈漆
不知道怎么弄,头一次弄。

网友F:
学了一招。

我的情况是柜底开孔若干,每个孔走一捆线,直接垂直进线槽,不是走柜子两侧。

网友G:
难看,最起码也是电柜厂配套的横筋吧

网友H:
用钢筋看着别扭!用绝缘棒或PVC家用水管那种。

网友I:
为什么不用专用电缆夹

网友J:
不是有电柜专用横杆么 用钢筋太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不用专用电缆夹
这个专业。正规

网友K:
电柜背面可以打开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就近接线原则,下图的两边电缆可以互换一下位置。个人感觉用专用电缆夹加多了电缆也不好看

网友M:
威图那种专业的电缆卡看着还美观,你这个。。。。。说实话看着挺丑的

网友N:
感觉不够规范,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O:
感觉不错啊,每路线都分的很清楚,分离点往上提了,便于查线,比下面放线槽好,比不扎的好太多。线多的话更合适。

网友P:
只要客户没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