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如何划分一般与停电保持的元件?

楼主(2022-04-05):
西门子S7-200如何划分一般与停电保持的元件?偏移量指的是什么?

网友A:
开始位置,第一个.

网友B:
偏移10就是从VB10开始

网友C:
应该说要拒绝回答这类问题,都什么年代了还要用S7-200或者说学习这个?强制自己升级,淘汰过时的产品和知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说要拒绝回答这类问题,都什么年代了还要用S7-200或者说学习这个?强制自己升级,淘汰过时的产品和知识
这你就错了,存在即合理,有些设备换一套30万,但是我有程序,只是CPU坏了,你说我是买个二手的来下载个程序继续用几十年,还是花几十万重新做一套控制系统好呢?再过几十年200的就成典藏版了,绝版的这东西还是很值钱的,现在你有80年代的控制器都值老多钱了,技术层面讲IEC61131-3的规约下,哪个PLC都一样。

网友E:
200很多人说停产了,学了没意义,老话说得好,温故而知新,就算今天,你到工厂看看,200大把在运行着,何况大把的国产兼容200板卡每天还在大量生产

网友F:
比如从vb10开始 保存20个字节
那就是数据区 vb 便宜量 10 单元数目 20

网友G:
公司还有好多200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