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5):
遇见个三川变频器,故障代码查不到这个故障。哪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A:
CT1,电流霍尔传感器故障。检查电流互感器输出是否归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传感器电压正常,迷茫了,无法下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传感器电压正常,迷茫了,无法下手

这有什么迷茫的。
1.外发维修
2.重新买台新的

网友C:
电流互感器易坏,我采取代换法。

网友D(2022-05-14):
回复 楼主:
三碁最恶心的就是有些报警说明书上没有,你打电话问售后,他也说不知道,这种的话,你直接拆互感器,或者放大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