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5):
最近在学习直流调速器,用派克调试软件DSElite学习一下。一直不太明白,这软件不能在线改参数和在线启动设备。只能上传参和下载参数。不知道还是自己不会用,还是没有这功能。向各位大神学习一下。

网友A:
实际上调试直流驱动基本不用调试软件,直接数据输入就好了,前提是你对手册的熟悉
以前用过不少的西门家的直流驱动,还有欧陆,直接数据输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