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hmi 棒图

楼主(2022-04-05):
这个棒图上和下 , 和向上有什么区别 , 为什么仿真的时候一样的。我想达到的效果是在什么位置,那个位置就变蓝,别的地方还是空的应该怎么操作。有没有大佬知道

网友A:
你要的应该不是棒图,估计你要的是表盘或者是刻度,那就满足你的要求了
一切为了生活
【方案】
应用案例 | 高精度测量端子模块在转向系统最终检验中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我的这里面找不到这个,好像是空的。需要下载么

网友B:
ktp屏?软件用哪个版本的,我记得V14的仿真时就有问题,V16的就没问题
【方案】
汽车供应商EuWe在后排气孔生产设备的制造岛上使用图尔克的BL ident RFID系统识别工件载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软件是v1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