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5):
工厂自用的富士G1s-3.7KW变频器故障自停后重新上电显示中间4横条!按键无效,资料提示通讯线路故障!请各位大佬分析原因!拜求!!!!!!!

网友A:
先看看各路电压对不对

网友B:
应是G11吧
这个现象你还是把主板换了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