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6):
这是松下的编程软件,每一个定时器都要新建两个这样的变量,这么麻烦?
是我不会用吗?

网友A:
这不是很正常吗?一个标签号,一个设定值

网友B:
很正常吧。

实例化,然后调用,启动端子,设置值填进去就OK了。

习惯了就好

网友C:
设计者的思路,用它就要按套路走,习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