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6):
一、ADV200面板正常时的状态:
上电,风扇转,面板显示完整菜单;
二、故障现象:
1、上电,面板间隙性闪亮;
2、面板菜单不完整,只有第一行字符;
3、风扇不转。
因有一个正常的ADV200,用替换法实验,确认为控制板故障。
三、控制板维修
1、控制板的电源是单独由控制板上的开关电源提供的;
2、对照正常控制板,控制板上几个电解电容2端电压测试如图示;
3、坏控制板测得上述几个电解电容,除底板供给的24V电源正常外,只有第1个电容有15V电压,其它都没有;
4、测4个47UF/35V电解电容,容量都只有3XUF,全部用100uF/50V更换,上电,OK。

网友A:
上电不显示或闪烁先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不显示或闪烁先换电容
电源是一切动力之源嘛!表情抓住电源,就抓住了问题的一半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