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6):
大佬们小弟求问,现在是想写一个多产品程序段的一个快速切换,通过RFID读取不同载具上编码然后做一个程序的快速切换,目前是case来做一个切换,但是之后因为大概有十几种产品,每种的物料大小取料位置相机标定等基本都不一样,把整体的一个取放各种东西封装了一个功能块来完成多产品后续程序段的切换。但是还是感觉太乱了太多了,求大佬给个思路怎么能简化一点。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每种的物料大小取料位置相机标定等基本都不一样"
但实际的动作逻辑是不是都一样的..只是位置不一样..
如果动作逻辑顺序什么都一样就是位置不一样的话.
那就用配方啊...通过rfid读取编码然后调用对应的配方..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用配方就解决了后续拓展的问题.也可以让客户后续自定义

但如果你不同产品对应的动作也是不一样的..那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B:
为什么要放到一个功能块里? 就好比一个单位有大领导有部门领导有干活的,都一人兼顾那是个体户.

用调菜单方式,只不过这是在PLC内调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动作不一样,只要IO不变也没问题,就是程序中多些选择点

网友C:
不就是配方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动作啥的都不一样  那封装成一个块也没啥意义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为啥要封装到一个块?
这不就是配方控制嘛,只不过配方调用当然变为RFID
还可能少带控制工艺上的配方调用。

网友D:
每种的物料大小取料位置相机标定等基本都不一样、

如果是这样的,多种产品,N种工序,你可以做个逻辑动作,都包含,然后每个动作加个开关,包括取料位置,相机标定。

然后用配方管理动作开关以及位置标定参数等等,不难吧。

网友E:
PLC配触摸屏不难吧?配方数据存储在触摸屏里面,直接操作触摸屏反复写入PLC内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哥  看他自己的文字描述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他是想用一个功能块解决,可以呀,只是累不累啊,最后胜算几何?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标准化是一个好的方向啊...管什么胜算几何做什么?他本身就是问能不能有简化方向啊....
回答问题就好了啊

网友F:
信捷触摸屏有一个配方功能,去
信捷官方---服务与支持---下载中心----搜索:人机界面视频教程第28讲:配方功能,下载下来看看
如果我理解的没错的话,应该看完你能解决了

网友G:
统合在SFC里做切换可视化更强点?这样一目了然哪些没调用哪些调用了。参数的话放在一个结构化数组里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