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6):
多股并在一起会变粗,塞不进空开孔里。

网友A:
多根吧
合理数量用线鼻子,超出用转接

网友B:
讲究一点的,用分接端子或者加块铜排引出来

否则用条能塞进空开的电线转接一下也行。

网友C:
某保上有专门分线用的分线器。

网友D:
可以加一段铜排。

网友E:
我一般是加一个端子,端子选尾巴大,头小的那种

网友F:
使用C45端子。

网友G:
选择合适的端子打起来就好办了,不知哪款合适?淘宝上搜一下,总会找到合适的,包括打线耳的配套工具

网友H:
未试过装不下的,你这是别墅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多股并在一起会变粗,塞不进空开孔里。

你需要的是这样的接线端子

网友J:
片形绝缘端头,就是9楼的,要么使用分线器,或者直接上铜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