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6):
如图,空载正常说明静态检测二极管与动态检测二极管都是轮流可以导通的,为什么带载导致管压降大于2v,这个带载电流导致了管压降会影响动态二极管的导通吗,检测电路的电源和igbt主电源不是一路啊

网友A:
管压降的定义,就是管子导通后C-E间的电压。
原书这段文字描述原意,大概应该是,上电不运行和上电运行这2个状态时,对IGBT管压降的检测。与带不带载没有关系。其实,运行时,IGBT或驱动电路、检测电路有故障报“管压降”类的过电流时,不管带不带负载,都会报的。
CPU软件设计,只有当RUN时(有驱动信号),才检测IGBT管压降C-E。而且,检测只发生在被检测管子导通的那个周期(时间段)。
空载而不运行时,IGBT“管压降”更大,但并不检测,也不处理。

网友B:
IGBT c-e电流越大,Vce电压越高。空载没有电流流过IGBT。主电源和检测电源共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GBT c-e电流越大,Vce电压越高。空载没有电流流过IGBT。主电源和检测电源共地。
是的,正常情况下如此。所以,如果变频器具有管压降检测电路,正常情况下,即使没有其他故障,确实发生过电流时,IGBT管压降C-E是电流的正函数,管压降也要增大,CPU会报过电流。

网友A:
变频器“过电流”检测机制,是一个非常复杂、难理解、有意思的问题,是维修变频器最常遇到的一种故障,也是难点。
产生“过电流”报警的因素,主要有电机、机械、干扰、变频器接插件、控制板、驱动电路、IGBT、检测电路(互感器检测、管压降检测、母线采样电阻电流检测、输出UVW采样电阻电流检测等形式)、开关电源、参数设置等等。
检查时,也要结合报警代码、故障现象(上电报、启动报、运行中报、空载报、带载报、加速报、偶报等等),还要结合手册的过电流报警代码种类、提示可能原因,如果有电路图,更好,综合判断、设疑、实验、求证,逐步缩小故障点。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等于没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等于没说
有时候,没有电路图,你可以从手册中的故障报警类别、处理中,再结合你对电路板元器件(特别是运放和电压比较器)、采样电阻、互感器,分析、判断出变频器采用了什么种类的检测电路、故障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