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铁芯为啥会有两根短一截?

楼主(2022-04-06):
就是图上这个样子,不应该是一样长吗?

楼主:
拆过的电机不算多,但是定子铁芯不一样长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A:
是不是在维修时被打掉了

网友B:
电机扫膛弄变形了,然后又弄不回去就拆掉了。

网友C:
超速就死翘翘,轻载还可以顶

网友D:
看边缘,很明显是修过的电机。

网友E:
修过的电机,什么样的都正常。

网友F:
新的是不会短一截的

网友G:
照样用,差一点没啥事,顶多用个几个月继续烧毁,然后继续绕线,不断循环,修马达的能赚了N次的辛苦钱而已。

网友H:
如果是新的短一截就是质量问题,或旧电机翻新的。

网友I(2022-07-29):
明显是修过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