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6):
我有台上辊万能式卷板机控制系统中PLC是欧姆龙CP1H,现在是触摸屏坏了,求相应的触摸屏程序,谢谢了

网友A:
找人修恢复数据

网友B:
你想多了。

1.触摸屏如果只是屏坏了,考虑修复。
2.如果是flash坏了,无解,除非能找到厂家要程序。
3.最后的办法,熟悉工艺(或者有触摸屏画面照片都行),重新画。

网友C:
触摸屏坏了应该不容易修复的,你如果有源程序就好了,换一个触摸屏在装入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