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6):
请教下各位大神,台达变频器用CMC-PN01通讯板与西门子1200走PN通讯,为什么给了启动信号(对应的QW赋值129)和频率,变频器不动,必须要要重新上电,
变频器才能收到PLC给的启动信号,然后修改其他频率后,变频器又不执行命令了,各位在用的时候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A:
两PLC你设置哪个是主?感觉题目中的使用方式有点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用西门子1200PLC,台达变频器用PN通讯板

网友B:
问下台达技术

网友A:
建议你试一下,变频开停用外部控制模式,频率给定走通讯

网友C:
没用过台达变频,这种情况证明你给的信号是没问题的,估计是变频器端设置的问题。还有这个方案稳定性怎么样,希望楼主后续给反馈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走通讯的话启停也是通讯控制吧,好像不能端子控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之前做的方案里面用的就是的,稳定性还可以的,这次不知道什么情况,可能哪边的参数设置的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台达技术也是一脸懵哇

网友A:
变频器的开停是可以用端子控制,频率给定可以走通讯,这样的应用相对更安全,机器反应速度更快

楼主:
原来是通讯卡版本和变频器的版本不对,变频器的版本高了,还得两个匹配上,这真头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走PN通讯的话那启停也都也通讯了哇变频器上也不需要接线的

网友D(2022-09-26):
回复 楼主:
有的时候担心客户搞不定通讯故障问题造成设备停机,所以就会把启停改为外部端子,频率走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