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6):
在网上搜双向电源,找到的最短的切换时间是30mS,定了一个回来测试,发现在主电源断电切换的瞬间,带的接触器还是会快速跳开再吸合。不知这个算不算双向电源的普遍现象?就是会在切换的瞬间断下电,不能做到一直保持负载带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搜双向电源,找到的最短的切换时间是30mS,定了一个回来测试,发现在主电源断电切换的瞬间,带的接触器还是会快速跳开再吸合。不知这个算不算双向电源的普遍现象?就是会在切换的瞬间断下电,不能做到一直保持负载带电?

这本身就是30ms时间切换过程的表现。

楼主:
想问下有没更高速的切换可以让接触器保持吸合的?我是怕这种超短时的切换会损害到电机,或者是对电网负荷增加

网友B:
30mS,是哪家的产品,应该没这么快吧。

网友C:
30毫秒的应该是不间断电源

楼主:
30ms是开关上标注的,也不知是不是。我实测PLC在切换过程中是不会断电的,但实际带的接触器是会瞬间启停,这样用了这种双向电源开关反而有危害?

网友D:
双电源切换是把双刃剑,用好了能减少损失,用不好会扩大损失。

网友E:
引用 楼主:
30ms是开关上标注的,也不知是不是。我实测PLC在切换过程中是不会断电的,但实际带的接触器是会瞬间启停,这样用了这种双向电源开关反而有危害?
PLCP电源板上电容能储能,上百mS也能保持住;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ms是开关上标注的,也不知是不是。我实测PLC在切换过程中是不会断电的,但实际带的接触器是会瞬间启停,这样用了这种双向电源开关反而有危害?

如果是断路器或者隔离开关切换的那种,30MS肯定做不到,也可以说是不允许这么短时间,因为必须的保证第一路完全切断后,第二路才能合闸,否则就有可能造成瞬间的联通,而实际上是不允许的。

当然如果是晶闸管这类电子管的,那几十毫秒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如果接触器出现断开就应该不会是30毫秒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想问下有没更高速的切换可以让接触器保持吸合的?我是怕这种超短时的切换会损害到电机,或者是对电网负荷增加
双电源的无缝切换,一般是是需要接力装置承担切换之间的真空期进行过度的。一个是负载在切换过程中仍然需要消耗电力,哪怕只是0.03秒的切换;另一个是必须使用半导体电子开关(没有机械触点那种)进行无缝切换。

无缝切换常见于小功率且高精密的设备;大功率且不精密的设备,除非是人命关天的关键性设备,否则没有必要去实现,因为大功率的设备的接力装置成本太贵。

上面废话了那么多,说白了,想实现无缝切换就得上UPS电源,一套单相10KW的接力装置(UPS电源),大概需要花费2万块左右的费用,你觉得你的大功率的马达需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去供奉着它呢?

网友G:
想要切换不断电,用ups维持切换,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