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编码器测距离 转快了记不准

楼主(2022-04-06):
编码器一圈转的快和转的慢数值不一样,转的快显示数值小,转的慢数值大

楼主:
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先确认快的时候是否超过高速计数的频率上限;
【方案】
台达机电产品在自动冲床上的成功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台达dvp28s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台达dvp28sv
关键是你编码器转一圈的脉冲数是多少?你说的转得快是多少转每分钟?
根据以上两个参数可以计算出编码器的输出频率,这个频率不能超过PLC的计数频率。
【方案】
手机屏幕缺陷高效检测 | 华北工控可提供机器视觉设备专用计算机

网友C:
1.确认编码器最高输入频率是否超过了PLC输入点高速计数的最高接受频率
2.减小PLC输入点的滤波时间,台达应该是在特殊寄存器设置,可以设置软件滤波时间为0试试
【方案】
遇见未来 —— MX-System 无控制柜解决方案

网友D:
如楼上所说,计算一下快的时候是否有超过高速计数器的频率上限;输入端口的滤波时间是多少;
【方案】
华北工控可提供自动驾驶用计算机,助力无人配送车驰援抗疫

网友E:
根据以上两个参数可以计算出编码器的输出频率
【方案】
XCNet-FX5U-S实现FX5U之间数据交换

网友E:
计算出编码器的输出频率
【方案】
如何使用SKYCORE-EB的数据版本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