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7):
能装上吗?运行慢点无所谓,能不能安装呢?

楼主:
图片在这

网友A:
V13版本都难,换电脑吧;

网友B:
4GB会不会太小了!!!

网友C:
卡的你想砸…

网友D:
没有问题,就是慢一点。

网友E:
V13 SP1可以运行起来,我2G内存的电脑以前装过V13 SP1

网友F:
有耐心,没有不可以的

网友G:
8G内存好点

网友H:
图是西门子官网给的。
不管台式机还是笔记本,二手的内存都不贵,买一条八G的或者有两个内存卡槽就再配个四G的装上会好很多。这个配置能运行,但是会慢到你难以接受的。

网友I:
俺也是觉得这内存有点紧张,可增加一下容量。另外也没显示硬盘,有条件用固态做系统盘,也可以改善速度。

网友J:
搞个固态硬盘,再加个内存,没问题了!不加内存的话,安装得等一哈,运行的时候,也需要有耐心

网友K:
看到4G内存就劝退了,博图特别吃内存。

网友L:
楼主是来开玩笑的吗?这个配置是不是太小看西门子的软件了,用起来会让你怀疑人生的!

网友M:
内存不够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