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7):
过了个清明节,设备重新上电开机,控制器就出现奇怪现象:能正常接收PLC的TRG信号,却无法返回offset值给PLC。

“已经是量产的设备,PLC程序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控制器的程序也不一定就有问题。”

分析了好久 ... ... 没有一点头绪,现场又催的急 ... ... 实在没有办法了

把产品的标定流程,再做一遍,试试再说:

“图像注册——

标定数据——

平台校正——

... ...”

前前后后折腾了3个多小时

再次发送:Trg—>XG

显示器赫然显示:X/Y/W的offset补正值了!

大家:
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吗?
你觉得是哪里出了问题?

<反馈了keyence,还没回复... ...>

网友A:
用的控制器什么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XG-X2700

网友B:
会不会控制器的软件版本低了有BUG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本是最新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还是让基恩士上门解决

网友C:
是不是无意中触发了标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标定是需要权限的

网友D:
问下供应商或者度娘吧

网友E:
偶发问题,可能性太多,还是找基恩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