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7):
我们厂有台半自动抽真空的机器,真空腔可以左右移动,也就是左右两边都可以抽真空,提高效率。左右两个工位,各有一台三相真空泵,两泵并联同时工作。前段时间真空泵油完了烧了一台,一台也可以用但抽真空时间变长。现在手里有台单相真空泵想换上去试试。可是查看线路发现厂务拉的三相五线,不知为何将零线和地线都给剪掉了,只留了三根火线作为机器电源线接入,接到真空泵上。火线通过变压器再转换成220的供PLC使用,为何把零线给减掉了呢,不剪的话单相不就是220吗?

老板的意思有个单相没用看能不能试试省下买新泵的钱。

网友A:
如果你那台好的三相电机是星型接法,把单相220V电机一相接380V其中一相,另一根接三相电机星点试试。瞎说的试一下!!

网友B:
变压器功率够大的话用变压器输出端;不够那就换泵或换大的变压器;

网友C:
既然是试试,那就弄条临时线好了。

网友D:
一个变压器的事,没那么复杂。给PLC用的应该容量不够,加个容量满足真空泵的变压器,可以用。

网友E:
修个电机才多少钱啊,时间快的话,一天都不用,单相220的真空泵小功率的还好办,大功率的,电缆线你用原来的三相线也不够大

网友F:
变压器一般用做控制系统供电的,给电机供电不一定够功率,小马拉大车(小变压器带大电机)绝对会烧变压器,妥妥的电气火灾等着你。既然拉的三相五线,线被剪掉了,那就重新剥线来接回来啊,要用万用表确认清楚哟,另外三相五线不要把地线当零线用哟,否则跳闸会跳到你怀疑人生去的哟。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那台好的三相电机是星型接法,把单相220V电机一相接380V其中一相,另一根接三相电机星点试试。瞎说的试一下!!

确实能用,但三相电机的发热量将增加,因为由此将导致三相电机进线电压不平衡,除非你的三相电机功率与单相功率比,足够高,超过20以上。

网友H:
拉条零线

网友I:
可以加个廉价不隔离自耦降压变压器,把380V降到220V使用。

网友J(2022-05-07):
拉条零线吧,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