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7):
各位大神,本人是个DIY爱好者,目前遇到一个不熟悉的领域的问题。

因此付费求组解决方案--如谁能解决我的问题并提供相应方案

悬赏--5000RMB

为保证双方权益,可临时淘宝开服务交易。

个人爱好做些小玩具之类的东西,由于专业知识领域不涉及自动化相关的,目前遇到了一个问题,为解决此问题我在此悬赏,请能解决的大神帮忙。

我做这个东西要用到微型的伺服马达(尺寸大概在D5cm,L6-9cm),我用一个小滚轮在平面进行滚动,滚动的速度变化范围在20cm/S--40cm/S,期间可能会偶尔速度下降到10cm/S但在0.5-1S后恢复20-40的速度。我希望通过这个滚轮的速度变化成信号使微型伺服马达同步变化转速,且同步延迟时间不能超过50ms,最好实时同步。我的伺服马达转速要求在较低速(1000rpm以内)情况下运转,或者输出1000rpm以内(可以加变速器),同步时做功能匀速输出不管速度变化快还是慢,单位转动的做功要求一致谁能提供可靠性高且成本较低的解决方案,联系我。

电子邮箱:ailamuze@126.com

为防止骚扰,发邮件后加微信沟通。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在轮子上装个编码器,用编码器来提供信号,设置好电子速比,基本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不懂你见过加工中心的手动操作器没有,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通过加工中心的数控操作面板上的手摇脉冲手轮,去控制加工中心的伺服刀具移动,调整刀架上的刀具,和主轴上夹紧的加工材料的加工距离。

采购一个手脉,配合伺服马达和伺服马达驱动器即可实现。

网友C:
最好实时同步
这个主要是伺服调参

我之前设备改造的时候见过类似的方案 就是跟楼上说的 滚轮上接一个编码器
编码器ab脉冲直接给进步进驱动器 步进驱动器里面设置电子齿轮比 确定两者的速度比例
但是这个步进驱动器得用稍微好一点的 因为有的步进驱动器只能根据拨码开关调整齿轮比 所以不一定能够配到你想要的速度{只不过我看到过雷赛的驱动器好像可以通过串口设置除了拨码开关之外的齿轮比?}

同步时做功能匀速输出
你这还得控制输出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