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7):
打开一个AB触摸屏组态文件,发现文字变成了问号,请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什么字库没有安装?

网友A:
语言可能没选择或者不同

网友B:
大概率换个字体就好了,选的字体识别不了电脑输入的吧

网友C:
屏上显示的话是没设对应的语言或没下载对应字库;
电脑上这样显示是字库或系统的原因;

网友D:
也有可能是屏本身汉字库就不行

网友E:
如果以前打开都没有问题,那就是你的软件文件被损坏了,如果能找到损坏的文件就好办,把损坏的文件安装上就可以了。找不到损坏的文件,就只能重新安装软件了。如果是第一次使用就是你的文字选择问题,还有就是文本确实,需要重新装缺失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