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7):
主机FX3U-128M,接了编码器X0 X1做高速计数,应用工况为一滑台机构水平移动,速度大概300mm/s左右,现使用C251计数,控制普通电机做正反转定位,精度要求1mm。现在的问题是计数是准的,但控制电机正反转那里因受扫描周期的影响,走出来的误差较大。这个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A:
快到目标位置时有没有减速,还有如果是固定误差值可以设定一个系数,比如每次都超出20MM,就可以把目标值减去20

网友B:
实际上是刹车不住造成的

网友C:
加个变频器,每次都提前固定量降到固定低速,类似伺服回原点动作那样

网友C:
第二个办法,给电机加个编码器,用异步主轴驱动器,类似英威腾GD350/GD35,GD600,汇川MD380M这类的,把这个电机变成一个假伺服模式,跑位置模式,发脉冲定位吧,这个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感谢指导,把减速加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刹车,刹车是变频器控制的,变频器未在运行中,刹车则抱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指发脉冲到变频器吗,那电机加编码器,编码器要接到变频器是吧。这个倒有点意思,我了解下。我们用的是MD310变频器,不知能实现你说的这个功能不

网友D:
有没有考虑是编码器选的不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刹车,刹车是变频器控制的,变频器未在运行中,刹车则抱死
使用变频器?300mm/s,精度1mm太难了

网友E:
使用变频器的话,PLC设定准备刹车剩余一段距离时,先给变频器设定一段低速再刹车,误差是一定数值的话,可以用PLC乘法除法解决。

网友F:
这个速度应该惯性有点大,正反转之间不减速停止再反转的话,必定会有滑动位移,加上负载比较重的话跟严重,编码器根本不准,特别是1mm误差做不到。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变频器不可以,因为普通变频器即使加了编码器,走的也是速度模式,达不到你要的精度的,汇川只有MD380M和MD800系列可以实现位置控制,控制方式跟普通伺服电机一样,英威腾GD35.GD350,GD600也可以实现,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做的多轴同步控制,具体你可以看下英威腾GD35的宣传片,

完成你1mm的精度,我觉得没问题的,本质上就是把装了编码器的电机当伺服在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