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7):
请问下采用NSX断路器,有没有办法利用脱扣器(MN失压脱扣线圈或MX分励脱扣线圈)简单实现急停功能?

我现在是采用MN失压脱扣线圈,接在断路器三相输入上,急停开关的常闭串在回路里面,能实现急停功能。

但总觉得这样不合理,按下急停后,断路器是断开了,但实际上急停开关这部分还是带有强电的,不合理。

网友A:
可以用MX分励脱扣线圈,电源从断路器出线端引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从断路器出口取电,人工合不上闸啊。从进线取电就可以正常(急停)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从断路器出口取电,人工合不上闸啊。从进线取电就可以正常(急停)操作

你确定是失压线圈还是分励线圈

从下图看,分励线圈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不能通电才对的。

如果是失压线圈才需要一直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从断路器出口取电,人工合不上闸啊。从进线取电就可以正常(急停)操作

你确定是失压线圈还是分励线圈

从下图看,分励线圈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不能通电才对的。

如果是失压线圈才需要一直通电。

我用的失压脱扣器,从进线取电串急停常闭,合闸后按下急停后,可以正常跳闸的。如果从断路器出线取电,还是同样的电路(出线---急停常闭---失压脱扣器),人工合闸合不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从断路器出口取电,人工合不上闸啊。从进线取电就可以正常(急停)操作

你确定是失压线圈还是分励线圈

从下图看,分励线圈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不能通电才对的。

如果是失压线圈才需要一直通电。

我用的失压脱扣器,从进线取电串急停常闭,合闸后按下急停后,可以正常跳闸的。如果从断路器出线取电,还是同样的电路(出线---急停常闭---失压脱扣器),人工合闸合不上的。

失压肯定不行啦,这个是在没有电压的情况下触动跳闸的。

我一直说的是要分励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