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7):
项目基于二维码扫码分拣,用的是西门子1200plc,西门子ktp900触摸屏。

传送带是直线链条的传送带,共六组,左右料仓分拣,共计12个料仓。推手在中间电机正转推进左边料仓,反转推进右边料仓。

具体流程,对射光电开关感应物料进来,触发扫码器读码,读码后确定分配到1-12其中某个料框,传送带速度固定,距离1-6号(分拣推手共六个)推料位置传送时间固定,假设光电开关为0点,则0点距离1号料仓到达为5秒,到达2号料仓为10秒,3号15秒,以此类推。

对射光电开关感应物料 ———> 扫码 ——> 推料

这样的程序, 但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传送带最多可同时容纳7个物料, 假设物料1扫码后需要分拣到6号推手的左边,需要30秒时间到达,而第二个物料扫码后需要分配到1号推料区域, 则第二个物料在传送带上会先到位(虽然是第二个扫码的,此时1号物料还没有走到6号推料位置)

需要这样的,分拣程序, 求大神帮忙付费有偿编写plc程序。

我们有远程模块,可以远程操作。

注:

一定是需要做过此类输送线分拣的大神来完成,小白勿扰。

联系方式微信:tian_wd

网友A:
有点像某种硬盘调度算法

网友B:
简单啊,一个萝卜一个坑,程序里面制作身份标记或者顺序存储即可解决先拣后拣的问题,设备竟然不是一揽子方案,很怀疑就是学校题目。

网友C:
这样的控制工艺很原始,程序很累
换种提法
A-光电换成链条节点检测,或装个码盘
B-扫码信息
Y11-1位左推手
Y12-1位右推手
Y21-2位左推手
Y22-2位右推手
......
Y61-6位左推手
Y62-6位右推手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光电很方便啊,
换成码盘,有什么优势吗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光电很方便啊,
换成码盘,有什么优势吗  ?
方便吗?你试着给出程序看看.
码盘,程序简单(看前贴),位置确定(时间控,遇到瞬间断电就NG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简单啊,一个萝卜一个坑,程序里面制作身份标记或者顺序存储即可解决先拣后拣的问题,设备竟然不是一揽子方案,很怀疑就是学校题目。

首先是发自真心的佩服,其次真的想请教一下这种是如何实现控制,不会出错的。

网友F:
光电检测物料(最好在无人干预位装检测),分类记录到MW0(如11、12,21、22,31、32,41、42,51、52,61、62),以第1个物料开始,输送运行5秒1次块传送到MW1——MW6,比较MW1——MW6输出(如MW1=11或12对应1号位左右,MW2=21或22对应2号位左右)。
如果进料时间不等,可增加1——7号暂存以保证数据不重叠,每个暂存独立计时,以5秒1次写入下一位置,然后比较MW1——MW6输出,35秒清除暂存数据等待下1数据写入。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太理想话了,如果物体上线不是你要的5s一个,或工位不是等间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啊,一个萝卜一个坑,程序里面制作身份标记或者顺序存储即可解决先拣后拣的问题,设备竟然不是一揽子方案,很怀疑就是学校题目。
按楼主的方案简单吗?
望能见到大作交流

网友G:
我的工艺设计给你参考:
用数组或指针来解决,其实是一样的。

设光电开关至最远的分检器最大转速时需要5S,精度按0.1秒应该足够,数组长51。实际可以更长一些,如80

光电     左分检器--1---------3---------5--------7--------9---------11
  A1 A2 A3。。。。A?。。。A?。。。。A25。。。A?。。。A?。。。A50
        右分检器--2---------4---------6--------8--------10--------12
当光电检测到第一个物体后,读码,判断应该入哪一个分检器,比如是5,那么就给数组A0赋值为5。
然后每过0.1S,就把整个数组所有数据向后移动一次,A50=A49,A49=A48,,,,,A2=A1。

当A25==5时,表示5号分检器需要动作。

分检器的位置与数组号是严格对应关系,这个通过最开始的计算来确定。

这样数组与皮带上的物体就形成了严格的对应关系,皮带在走,数组也同步在走。

实际工艺:当传送带开始运行不管有没有物体通过光电头,每隔0.1S,就移动数组。没有物体到来,就给数组A1写0,有物体时就写分检测号。

输送带变速状态,因为输送带全速时每0.1S移动一次数组,当速度降低时比如降低为50%,就0.2S移动一次数组。这个是线性关系,比较好计算。这样不管速度快慢,我们都能准确定位。

停电,这个好办,数组设为停电保存。来电后,物料在皮带上,数组里的数据也不会丢。

大体框架有了,再慢慢加功能。比如把数组的数据显示在屏幕上,就可以模拟传送带上的物体流动起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太理想话了,如果物体上线不是你要的5s一个,或工位不是等间隔.....
每个暂存都是以光电检测开始计时,独立计时,编写到达每个工位的时间要与实际时间一致,用时间比较,到工位1时传到MW1,到工位2时传到MW2,直到传出工位6,超出后清零暂存,计时清零,不用管暂存数据是几号工位,理论上速度不变可以不用重新调整

网友C:
回复 网友G:
还是先前的问题,物件上线(光检)超前或滞后,工位不是等间隔,传送带慢了或快了....
退一步,你编程的程序好使,程序有多大(复杂),考虑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太理想话了,如果物体上线不是你要的5s一个,或工位不是等间隔.....
每个暂存都是以光电检测开始计时,独立计时,编写到达每个工位的时间要与实际时间一致,用时间比较,到工位1时传到MW1,到工位2时传到MW2,直到传出工位6,超出后清零暂存,计时清零,不用管暂存数据是几号工位,理论上速度不变可以不用重新调整
编出个能用的程序看看
你要用多少计时器?多少MW,他这是6*2工位,线上来个百八十咋整
换个思路吧

网友H:
这回支持面对赌局退缩的"知道一点"同学.

即便在光电的基础上,增加编码器都是合算的. 几百元的成本而已.

编码器的脉冲相当于上面激烈讨论的定时.

而实际上,传送带在运行过程中计量的就是距离, 而不是时间.

比如运转速度提高之后,编码器方案不需要修改程序设计, 而使用时间延时的,估计就全乱了,搞不好整个程序都需要全部推翻重新调试.

当然, 如果非要用光电来产生位置信号, 也可以实现, 就是需要多一个步骤,来模拟计算脉冲位置.

另, 这个系统太复杂, 不在现场调试,仅靠远程是做不好的.

网友C:
万先生鼻子真好,可惜眼睛不好使

标准化编程的创始人咋也要到现场调试啦?这个系统太复杂?哈哈 看来是没弄过。

网友G:
回复 网友C:
还是先前的问题,物件上线(光检)超前或滞后,工位不是等间隔,传送带慢了或快了....
退一步,你编程的程序好使,程序有多大(复杂),考虑过吗?
我做过类似的项目,配料皮带称,两种物料,B物料严格按比例跟踪A物料重量,A物料到B物料的距离固定(可通过参数设置调节对应现场距离),输送A物料的皮带输送机速度可变。
1,光检超前或滞后?
光检时间的问题不用担心,光电开关的反应时间可以是mS级别,欧姆龙最便宜的也只有0.5mS,这个时间影响不大。读码器的响应时间慢一点但也只有数mS,并且这个时间长短也不影响定位,只有不是达到数百mS就行。
2,工位不是等间隔?
只要知道每个工位到光检的绝对位置就行,某个工位在3米还是3米1的地方是可以设置的。甚至工位都可以变化,只要知道工位到光检的绝对位置。
3,传送带慢了或快了?
这个方案需要准确的知道传送带的运行速度,可以实现连续的变速运行。实际上,如果传送带定速运行,如果转速变化5%以内,我觉得完全可以不测量速度。
4,程序复杂性?
不复杂,我那个设备全部程序不到10K步,且这个功能都不是重点。这个功能实现主框架大概百来步,估计这个功能实现也不超过千步,真的很简单。

网友C:
回复 网友G:
不是光检反应速度,是物件由于大小,或上料早晚形成的间隔(时间差)
就算带速均匀,这个间隔产生的时间差就会造成后边动作的早晚,你的数据链是考时间移动的
除非你给每个物件做一个数据链,做一个移动指针

10K还少呀,看我前边,核心就那二条,后边就是到位推送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万先生鼻子真好,可惜眼睛不好使

标准化编程的创始人咋也要到现场调试啦?这个系统太复杂?哈哈 看来是没弄过。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就简单了,你接单便是了。

也做过, 也有经验, 又有理论,又可以保证不去现场也能搞定。

你不上谁上呢!

就别耽误工夫在这儿闲吹没用的牛了。

挣点零花钱不香吗?

网友H:
我就最喜欢见到吹牛逼把自己吹死胡同里吹死的牛了。

网友I:
叙述命题最好有插图将问题讲得更细一点,否则没有接触过此类分拣的人即使专业水平很高也是云里雾里,徒然浪费读者的时间而已,仅仅博得眼球就失去本意了,就不是去求答案而是别的意图了。一个人不可能所有行业都干过,工控人基础应该一样,只是具体行业的工艺略有不同而已,不能仅仅懂得该行业就是专家,别的行业就是小白。

网友C:
回复 网友H:
还在为零花钱奔波?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就最喜欢见到吹牛逼把自己吹死胡同里吹死的牛了。
显然没听过牛逼不是吹的,泰山不是堆的,牛是吹不死个,何况进了胡同的牛逼可以豪赌一把

网友G:
回复 网友C:
不是光检反应速度,是物件由于大小,或上料早晚形成的间隔(时间差)
就算带速均匀,这个间隔产生的时间差就会造成后边动作的早晚,你的数据链是考时间移动的
除非你给每个物件做一个数据链,做一个移动指针
10K还少呀,看我前边,核心就那二条,后边就是到位推送
---------------------------------------
1,物料大小?
这个问题我欠考虑了,看来数组里还得加上物料在皮带上的投影长度信息。还是一个数组就行。数组里数字含义,比如0表示没有物料,3表示物料是3号分拣器,也表示是物料头,也表示物料尾。

2,间隔?
因为数组是整条皮带(从光电头至最后一个分拣器)的有无物料的镜像,无论间隔如何都不影响。

3,皮带速度变化?
异步电机驱动皮带时候负载匹配的得小一些,精度5%没问题,影响不大。当然有准确的皮带速度测量环节最好不过了,这样并速运行也可以。
4,时间和速度是一回事,换算就可以了,定时还是定脉冲没有本质区别,反正计算机出来时间都是脉冲。

5,每个物料做一条数据链。
也可以,但一条数据链就足够了。物料动或者皮带动都一样,参考点不同。

6,我今天看了下我原来的方案,数据链核心程序4行?10K是我整个系统的程序容量,处理数据链的程序大概百来行。楼主的系统要负责些,估计核心程序也不会超过1K的容量。

仔细看了你的程序,其实核心思想是一样的。

数据链的结构大概是如下的样子:                            =1动作    =2动作       =3动作  =4动作         =末动作
光电                                                   分1       分2         分3     分。。。。。。。分末

0-0-3-3-3-3-0-0-0-5-5-0-0-7-7-7-7-7-0-0-0-0-0-0-0-2-0-0-6-6-6-0-0-0-0-0-0-0-0-0-0-0-0-0-0-0-0-0-0-0-0

数据链每0.1S向后移动一个数据(就是你的一齿)

网友C:
可以试试

网友J:
回复 网友C:
我没看懂,这个程序被分拣物的实际位置是怎么获取的!

网友J:
我写了个复杂的程序,只写了2个料位的,其他的料位照葫芦画瓢
===程序描述===
输送带最多容纳7个物料,7个物料用7组寄存器,假定,扫描枪扫描出两个信息,料位(对应1~6料位)和料口(对应每个料位的左右料口,0和1)
扫描枪获取的信息在D100,D102,每个物料用一个定时器来计时,得知它的当前位置,物料的分拣信息在2s后传送,实际可根据物料的大小,现场调整时间,程序要写5s,10s,15s···30s的比较程序,即,每个料位的程序
===寄存器分配===
X0:光电检测点
Y1,Y2:料位1的左右料口,依次类推
1#,D0,D2分别是物料1的料位和料口信息,T1,计时用寄存器
2#,D4,D6,T2
`````````
6#,D20,D22,T6
7#,D24,D26,T7
===程序部分截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我没看懂,这个程序被分拣物的实际位置是怎么获取的!
先了解wsft是怎样工作的
了解后,各实际位置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换传感器检测方式了

网友K(2022-10-15):
回复 网友J:
总觉着用时间不稳定。你这个计时器掉电就乱了。我个人也觉得,做程序除了基础功能程序,附加程序员基本的技能就是考虑预防各种异常情况下产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