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PLC的BF灯常亮

楼主(2022-04-08):
我有一台313C-2DP的CPU,在硬件组态时激活了DP口,但没有添加任何DP从站,下载硬件组态后,PLC的BF灯就变成常亮,SF灯熄灭,PLC可以运行,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因为没有添加相应的组织块吗?谢谢

网友A:
BF灯亮,就是说没有接DP设备或者说设备缺失,没有访问异常,CPU不会闪SF灯!
硬件组织块好像是OB86吧,编程错误是OB121,这里有个表,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