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8):
有没老哥遇到过,任意位置回原,跑着跑着总是冲过正负,限位,有时还回不到原点位置。

网友A:
程序有没有问题?PLC型号是?

网友B:
这种现象跟程序有一定关系的,你看看。还有就是限位信号了。

网友C:
没有修正机械间隙?

网友D:
这个不一定是控制问题,机械精度也要仔细检查校准

网友E:
啥是冲过正负?
原点感应器坏了吧

网友F:
电机表示,动能是那么好克服的吗?Ek=1/2mv2 ,立刻由V到0的过程都是钱,时间越短,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