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楼主(2022-04-08):
请教大哥们一个问题,我做了[ID控制后输出AQW0,我想把这个数值传送出来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那个输出你填一个字不就完了么,再传送到AQW0

网友B:
是的,AQW换成VW,然后VW移动到AQW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 走进误区了,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了 走进误区了,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