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量

楼主(2022-04-08):
三相四线电表有一只互感器接反了会少计量多少?
互感器300/5

网友A:
还得看具体接线的,P2向上不见得计量会反。

楼主:
我百度了,多数都说计量少了

网友B:
接线是不是也反过来了

楼主:
我准备明天再另外装一套互感器和电度表,按照正确的接法接线,现在装错的也不拆,然后每天抄表作个对比。

网友C:
楼主做完试验来这里反馈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准备明天再另外装一套互感器和电度表,按照正确的接法接线,现在装错的也不拆,然后每天抄表作个对比。

要看看二次侧有没有反着接。

如果一次侧反装,二次侧正接,肯定会少计量。

如果一次、二次都是反的,这个就不一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准备明天再另外装一套互感器和电度表,按照正确的接法接线,现在装错的也不拆,然后每天抄表作个对比。

要看看二次侧有没有反着接。

如果一次侧反装,二次侧正接,肯定会少计量。

如果一次、二次都是反的,这个就不一定了。
说的对。看看一二次是不是都反装了。

网友F:
其中一相电流线进电表反着,会少计量,具体多少要看每相电流是多少,遇到过故意接反一相的承包商,一开始没注意,后来发现他的用电量很少,有时候读数还往下变化。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准备明天再另外装一套互感器和电度表,按照正确的接法接线,现在装错的也不拆,然后每天抄表作个对比。
少多少?试验结果怎么样

网友G:
三相电流相同的情况下,只计量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