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画面组态应该用什么软件

楼主(2022-04-08):
各位大神上午好,厂里要做一个工控项目,要求plc用西门子S7-300,触摸屏用昆仑通态,但是我不知道在给触摸屏做画面组态时到底该用昆仑通态的MCGS组态软件还是用西门子的WinCCflexible组态软件,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使用昆仑屏,却想着用西门子软件支持?跳跃有点大

网友B:
PLC是SIEMENS的就用SIEMENS的软件;
屏是昆仑通态就用昆仑通态的软件;

楼主:
是不是西门子的HMI组态软件WinCCflexible只能用于西门子的触摸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西门子的HMI组态软件WinCCflexible只能用于西门子的触摸屏

网友D:
你这个是学校作业吧,现在还有工程用西门子300?1500系列涨价涨的太狠了?又用回去了?

楼主:
1500的博途对电脑配置要求很高,刚毕业没有钱,所以用个低的

楼主:
感谢,祝各位大神周末愉快

网友E:
编程时各用各自品牌的软件;
组态时,其实两边都要组态,比如S7-300的编程软件STEP7中,也需要把触摸屏组态上去,同样其他品牌的变频器、编码器都要在这里组态上去,这个是硬件主/从站组态。在触摸屏软件中,也要做好与PLC主从的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