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AB的软件怎么不能用了?这是冲突导致的吗

楼主(2022-04-08):
因为手里有个1756-L55的老CPU,自己安装的V20版本的软件目录里面没有,就下载了一个V16版本的软件,也可以安装成功,但是打开软件时,怎么不能用了,提示需要授权,这种情况是授权的原因吗,还是软件16和20的不兼容导致的呢,谁能给个授权试试呢,还是重新安装软件,现在软件打不开了?谢谢大家

楼主:
V16软件的激活方法是什么,是用这个文件替换一下吗,我替换了不好用,还是这样,大家知道这个V16是怎么激活呢

网友A:
ab软件应该可以多版本共存.至少16版之前共存过.
激活和授权,只能看你自己了.

楼主:
已经搞定,安装那个虚拟机破解就可以了

网友B(2022-08-01):
ab软件应该可以多版本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