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8):
一台用禾川HA2P-24X16YR PLC控制的红外线大理石桥切机,出现手动正常,自动时走到头不升刀,不分片,经与正常机器上的PLC互换,确定是PLC的问题,原因是机器停机时间太长,这是什么原因?用三菱或汇川的下载线可以联机吗?

网友A:
原因是机器停机时间太长,这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有些设定的数据长时间没有通电清零了,你可以看看触摸屏上面有没有什么设定的数据,然后两台对比一下。

用三菱或汇川的下载线可以联机吗?

用三菱的软件和下载线(SC-09)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应该是设置问题

楼主:
用三菱的下载线(SC-09)连不上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三菱的下载线(SC-09)连不上机

连三菱PLC是可以的吗?软件设置对吗?

看手册这款PLC是422口,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这个不一定是你的程序问题,也有可能是PLC的io点会存在接触不良的状况,实际上你可以看看自动状态时候那个到头的位置开关的接点是否有对应的检测到就知道问题所在了。石材加工厂的工作环境震动大,湿气重,电气元件更多是接触不良的问题

楼主:
经检测电池电压0.5V,换了3V的电池,不知道行不行,只有装上机器试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检测电池电压0.5V,换了3V的电池,不知道行不行,只有装上机器试试了。

重点是设定的参数数据对不对,信捷的PLC电池没电数据会乱套,不是清零,比如你设定的是1000,乱套到了8000,这样就可能会影响到自动。就算你现在换了电池,数据也不会再恢复了,需要重新设定。

楼主:
装上确实不能恢复正常

网友D:
参数设置正确否 ?
如果参数正确,手动再测试一遍,看看各个动作单独是否正常 ?
如果正常就是外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信号是否正常 ?

网友E:
连触摸屏了没?有的话先插上好的那台对应的数据记下,再按相同的设置到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