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200的usb编程电缆如何进行通讯

楼主(2022-04-08):
我目前手上只有一台施耐德MT200CE40R的plc和一根usb编程电缆,怎么样才可以通过这根usb编程电缆跟plc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串口通讯?或者可以走什么协议进行读写线圈?

网友A:
施耐德编程口通讯协议不开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也没有什么通道可以调用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也没有什么通道可以调用一下?
RJ45,内置的RS485接线端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rj45的端口需要下载程序打开,usb的协议哪里就没有什么通道可以调用的?我目的是建立一个串口通讯助手可以走usb编程电缆即插即用那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rj45的端口需要下载程序打开,usb的协议哪里就没有什么通道可以调用的?我目的是建立一个串口通讯助手可以走usb编程电缆即插即用那种
或许你可以监控USB数据传输来分析施耐德不开放的协议来造福论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有点费时间,有空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