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8):
各位大神好!
小弟在编写程序时发现一问题,久久不得解决,特请教各位大神帮助!
问题:PLSY与DRVA混用的方向异常-FX3U
程序中,如果把M11这个命令删除,那么使用DSZR回原点就没有问题,轴在碰到近点后降速回原点,即使在原点在次启动M0,轴在碰到反极限后按正常加速寻找近点,然后回原点。但是,一定程序中有M11这条指令,加了Y2的方向控制以后,按下M0以后轴就直接撞向反极限,电机也不停止一直卡在那个位置转不停。求大神帮忙解惑,为什么加了PLSY的方向后程序就乱了,不加方向控制的指令就正常。

网友A:
M11导通后置位了Y2,然后Y2就一直导通中,Y2又是控制伺服方向的,所以伺服就只能一直往一个方向走。

你可以看一下PLC的Y2指示灯是不是一直都在亮着。

网友B:
自己写的程序,你可以参考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PLSY指令执行完毕,相关标志位没清掉,PLSY是手动控制吧,这个可以用相对定位代替,三菱脉冲数填个0代表无限脉冲,定位没见过几个人用PLSY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