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9):
有个江苏产的纺织针刺机,用汇川的310变频器,设计了一个专用端子,定义为上支点,个人估计使针刺机停机时,变频器检测到上支点开关,并停机,不知正确与否,烦请知道功能的朋友,科普一下

网友A:
这个是哪里定义的,是变频器说明书上面还是其他哪里,变频器具体型号是什么,汇川有纺织专用变频器的

网友B:
侍服定位停机功能,在缝纫机上见过,在缝纫机的转盘上有旋转编码器,分别可以实现上、下两位置定位停机。

网友C:
上停针下停针功能吧
缝纫机是机针反复击穿布料配合底下的旋梭绕线形成的缝纫轨迹
那么实际使用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 设备停了 我要拿出缝纫的布料 但是如果针插在布料里面我显然是不可能拿出来的
所以就有了这个需求即设备停止运转时 电机必须处于一个特定的角度区间{精度要求一般不会很高 大约有20-30度的一个范围 当然也有高精度的 那就是配伺服 停针精度在1度以内 通常是配合剪线机构的 这又是一个大问题} 停止在这个区间 针处于离开布料的高位状态 就是上停针 或者你这里叫上止点
基本逻辑是 输入电压信号复位 然后低速旋转一圈 检测到开关信号 停机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应该叫上止点,不知哪位朋友了解这变频器,工厂不能实验